T4 的CPU供电电路分析

楼主(2009-12-18):
3205电路分析 平心常原创

在待机时,来自开机芯片TB62501 的供电电压 VCC3B 通过电阻 R22, R132 为 U19(3205) 的第22 ,23 脚供电。此时开机电路没有工作, U19的12, 14脚处于低电平待机状态,
按下主板上的开机按键后, 开机电路输出低电平的“V_CORE_ON" 的控制信号,该信号使U19的18脚为低电平。此时, U19的13脚输入从芯片组供电电路送来的低电平控制信号, U19 ,U21和U25开始工作 PWM控制芯片U19内部振荡器开始振荡, U19的 34 ,35 , 36 ,37,脚为PWM脉冲信号输出端 ,这4个引脚输出的PWM脉冲直接输入到 U21, U25的 1 ,3脚进行整形,变换后在从 U21, U25的6, 9脚输出2路相反的控制信号,驱动MOSFET管Q20, Q52, Q72, Q75, Q25 ,Q26, Q28, Q37 轮流导通,从而将电池提供的+16V电压降低到所需要的电压值

场效应管中Q21在电路中用来调节电压, 在主板上没有设置Q21,而是用一个肖特二极管来代替,(起稳压保护作用)。

CPU主供电正常后,U19的17脚输出POWER GOOD 复位信号,送到电源管理电路,作为开启VGA电路供电的控制信号。

输出的2路电压经过2个0.002欧的取样电阻R467, R114取样,在经R99,R113分别耦合到U19的31,32脚作为电流检测信号, 使得各项输出电压的负载基本相等,实现过流保护。

U19的19脚为软启动控制端,该脚外接0.047微法的电容C161作为软启动的电容,  该电容漏电会导致不能启动的故障。

下面把3205个引脚的中文意思提供给大家
1  -PSI        反相片选控制输入端                  21  GND  地
2  HYSSET     震荡电阻外接端                     22  VCC   供电
3  VID5   输出电压识别端                         23   COREFB  CORE 电压反馈输入端
4  VID4                                                            24    DACREFB  数字控制信号反馈
5  VID3                                                             25    DACREF   数字控制信号基准
6  VID2                                                              26    DSHIFT  震荡电路外接端
7  VID1                                                               27  REG   基准电压输出端
8  VID0  同上                                    28   RAMP 反馈输出端
9  VREF  5V 基准电压输出端                      29  CS-   电流取样反相输入端
10  BOOTSET    自举控制端                       30  CS+  电流取样正相输入端
11  DRPSET   输出电路检测端                     31  CS1   电路取样1
12  DPRSLP  待机模式控制端2                               32  CS2  电路取样2
13  -DPSLP 待机模式控制端                       33    CS3  电路取样3
14  PWRGD  POWER GOOD信号输出端           34   -DRVALSD1  下管PWM驱动脉冲控制端1
15 SLKEN  时钟使能控制                          35  DRA1  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1
16  TPWRGD  电源好监视信号输出端               36   -DRVALSD2  下管PWM驱动脉冲控制端2
17  DPWRGD  电源好监视信号输出端              37   DRV2  开关驱动控制信号端2
18  -SD  关闭控制信号输出端                      38   -DRVALSD3 下管PWM驱动脉冲控制端3
19  SS  软启动端                                  39  DRV3   开关驱动信号输出端3
20  CLAMP  脉冲输出端                            40  TSYNC  震荡频率控制端

网友:
写得挺详细的.如果能写出的某一个脚有问题会引起什么情况那就是真的高手

网友:
VCC3B 通过电阻 R22, R132 为 U19(3205) 的第22 ,23 脚供电,这里不是23脚,是33脚,还有 35  DRA1  开关管驱动信号,DRA1应为DRV1。这个地方也不妥吧“从而将电池提供的+16V电压降低到所需要的电压值”,应改为,从而将公共电压VINT16电压降低到所需要的电压值。

网友:
虽然也知道,但还是要谢楼主的精神,

网友:
新手可以参考下

网友:
可以参考考一下,值得学习

网友:
收集下来看看

网友:
我看图纸了,这朋友说的没错,是33脚,请大家注意一下, 可能是楼主笔误。

网友:
ADP3205的第18脚应是高电平时芯片正常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