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不知道型号

楼主(2009-12-18):
联想的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1707-PIA3,上面的那个电源IC,不知道什么型号,都遇到过两次了

网友:
你指的那个好像是复合管吧 不是电源IC

网友:
找块电源板。。只要电路相同的。都可以找换。。搞维修。你要是找原型号。。那你就慢慢找吧。。估计难。。

网友:
这个确实是电源IC,这个小6脚一般是廉价交换机电源板上才用的,也见过几次有液晶电源板用的,我店里有这个芯片,一会上班了帮你看看

网友:
我到店里看了看,芯片上的标记是UP35,具体型号我还要查一下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确实不好办,订货不知道型号。改板的话价格高。

网友:
找到了,就是LD7535

网友:
哎呀,太感谢了,版主,终于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