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80G硬盘

楼主(2009-12-18):
有一块日立80G移动硬盘,能识别,但不能发现盘符,盘片也不转,指示灯亮,请问是那里坏了?

网友:
应该把硬盘单独拆出来加电测试下,如果不转,板的可能性大

网友:
重点查下板上电源进去的地方,有个很小的贴片保险丝,是不是烧了,IBM系的一般都有这个的,换前先量下后面电路有无短路,手头无合适器件换时可用0欧电阻代或直接搭锡(只是下次再有故障就很可能直接烧板或盘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