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晶17纯平显示器水平大小无法调整

楼主(2009-12-18):
唯晶17纯平显示器水平大小无法调整,按菜单有数字变化,但屏幕大小无法调整,(有时可以调整,有时不能调整)求救各位高手,会的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
行幅调整电路呀,查这一部分,,

网友:
122  重点怀疑    无极电容

网友:
同意楼上的 ··LZ仔细查查··我遇到过的 ··

网友:
由行管C级开始 找到阻尼管 中间那各集找到TIP122
时好时坏 : 虚焊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感谢各位指点,问题解决了,上面有个无件的针角跟地虚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