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幅1米多宽不可调

楼主(2009-12-18):
CRT送来修,行幅太宽不可以调,(没有1米宽呀,嘿嘿!)拆开显示器后,发现没有TIP122,但看到一个在高压包散热片上三脚元器件,上面标有IRP630M  CC046(三引角写有G D S )试着拆下。将TIP122换上后。行幅可以调整了,显示正常了。在这里请教大家了,是不是行幅不可以调一般先考虑换TIP122。还有TIP122是不是可以通用的。或者说TIP122可以换多种行幅调整管吗。本人修CRT刚起步,说的不是很专业的地方不要见怪了。

网友:
行幅不可调 122是重点怀疑对像  虽然不怎么懂 但一直以来都是修那个地方

网友:
630应该是二次吧

网友:
TIP122是达林顿管:
通用参数: 电流参数:IC=5A/ICM=8A/IB=0.1A
电压参数:UCEO=UCBO=100V/UEBO=5V
功   率:Ptot=65W
极   性:NPN

不一样的电路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
场效管用NPN管还代好了

网友:
这样替换也能解决问题??CRT的修得多了,没有这样做过

网友:
1米多宽调窄了真可惜

网友:
估计场效应管的G极电压使NPN管导通,垃低了S电压

网友:
IRF是场效应管,TIP122是复合管,这样也能代换?
630可能是行频切换电路中的开关管,17吋一般有三只

网友:
很多机器用TIP122
长城和一些三星用C2026
还有AOC的一款用IRF630

网友:
不是IRP630,是IRF630,是N型MOS,
TIP122是个达林顿
这样换上去能好,真不可思议

网友:
显示器图像都正常,就是显示器两边是月牙形(只看到一边是月牙形的,因为很宽,不可以同时显示出来,菜单中又不可以调窄)
那个坏了的管子还在,我看了看,果真是IRF630M  (后面的M这个字母不是很清楚) 这是个MOS管,因为三引脚上有G D S 的说明。但行管散热铝片上没有看到有TIP的管子,就将IRF630换成了TIP122。换后就正常了。

网友:
行幅不可调除了TIP122 行幅管,还有阻尼管阻尼电容.行幅管BC极电容的接地电容都要查.

网友:
很多机器用TIP122
长城和一些三星用C2026
还有AOC的一款用IRF630
这个回复对我来说很不错。
同时也谢谢大家!

网友:
AOC显示器老款的行幅和校正电路用的功率管是TIP122,新款的单片机就用IRF630了。

网友:
感觉你的思路严重的有问题,你拆那个630的时候,有没有注意是不是别人换过的,如果不是,就不应该把它换成TIP122!
行幅调整管是非常好找的,除非你一点电路常识和跑线能力都没有,因为这个电路基本都是一种形式。
TIP122能代换IRF630,如果是真的,以后元件就不用准备太多了,一大发现。

网友:
看了以上的回复,
我就再重新说说本机的故障和维修过程吧。
开始客户送来CRT,因为客户和我们店里的师傅认识吧,没有说故障就忙着走了,当时师傅不在店里。
后来师傅回来时,我就看显示器是什么问题,我没有接电脑主机的信号,直接打开显示器电源,发现显示菜单总是显示出来不消失,师傅让我拆开机子换开关,说全部开关都换了,但是我拆开机子后,用万用表测量开关,发现都是好的。就跟师傅说不用换了,师傅没有看,就叫我不用管 换了没错。但我还是坚持没有换。后来开机发现显示菜单正常了,心想是不是开关受到了机壳的压迫而出现显示菜单。仔细一看,又发现行幅有问题,就是上面所说的,显示器两边是月牙形(只看到一边是月牙形的,因为很宽,不可以同时显示出来,菜单中又不可以调窄)。后来师傅让我换IRF630,这台机子以前没有修过吧,机子很新的,主板上没有灰尘。并且IRF630三引脚在显示器主板上有G D S的说明。师傅叫我去找一个TIP122的换上。然后就好了。
这台机子好像是HP的。过去几天了,快忘记了。
一般情况下我是不问师傅CRT的维修知识。

网友:
其实我也想不通,TIP内部是由两个三极管组成,正常情况下是不能用MOS管来更换的。是不是那天换的时候拿了一个MOS管换上了。那也不对呀,师傅还把要换上去的TIP看了看的,并且说是TIP122的。我也拿来看了看(因为是旧的,字迹不清楚。隐约看到了TIP122),但取下来的的确是IRF630,这个看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