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杂牌845板子的维修思路,高手来看下对不对、、

楼主(2009-12-18):
今天师傅不在,下午来了个客户,说机子玩着玩着突然断电了,把机箱盖打开,还没插上电源试机就发现CPU的供电管,有2个明显的挪位了,(估计就是电压高。。烧的了)

没多想,给客户说板子有问题,报了50块,客户也同意修,我就把板子拆下来。。。

用风枪把2个供电管吹下来。。。害怕另外2个也是坏的,也吹了下来。。。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确定坏了一个。。就在废板子上找了个。。

客户原来的板子上是75N03。。我找了个废板子找到了个09N03.。。(以前这样代换过)直接吹 了上去。。。 又用烙铁加焊了一下

插诊断卡,加电 OK ,正常跑码。。。

以为没事了,就上到机子上了。。。OK  问题出来了 。。

刚开始   出现LOGO的画面就当机。。。

我开机进BOIS也进不去。。。。

一直反复试了几次。。。竟然能进BIOS了。。。设置了下,然后重启。。。这次正常了。。。也进系统了。。。

进系统没2分钟。。。。突然就断电了。。。。跟搬来时候的毛病一摸一样。。。。

我怀疑是供电管烧了,用手摸了一下。。。靠近供电芯片的那个很烫手。。。。

又把板子拆下来。。。

还是那块废板子。。又拆了个09N03。。。继续吹上去。。。

这次我没那么快装机。。

在工作台上把板子点亮。。插上显示器。。。然后摸了下换上去的供电管。。。

还是那么烫。。。

现在开始怀疑是不是那里短路了。。。

我量了下内存的供电 ,正常(以前修过一个板子,也是这样的毛病,内存供电正常。但是内存有个供电管可能不行。。把CPU电压给拉高了。。。)

我抱着试试的心态,把内存的供电管吹下来。。。

然后点亮主板。。。。摸了下CPU的供电管,还是那么烫。。。。

现在开始怀疑是不是供电芯片的毛病。。。

那个板子的供电芯片位置有点那啥。。。我估计我换 可能不行。。。我就给客户说等老板回来吧。。。。。明天来取,客户也答应了。。。。

不知道是不是供电芯片的问题,我是新手,还没学的那么深入。。。我以为CPU供电正常  供电芯片应该不会坏吧 。。。

从下班郁闷到现在了。。。。。。

忘高手 给个思路 。。。。

今天还碰到个 怪事。。。

原来电源不行  诊断卡 还能跑26.。。但是画面就是不显示。。。。。。。。。。让我换了N个显卡。。。。。。。。。。。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说。电源芯片占多数有问题。建议换了在看看。

网友:
换个电源IC后来个报告结论哦

网友:
换掉供电IC试试啊

网友:
呵呵,果然是CPU供电的IC坏了。。。

网友:
我修到好多这样问题就cpu ic的问题,一般是换了就好了`

网友:
换过场管以后用示波器测一下G极的波形

网友:
我学维修,还没见过示波器了,我师傅从来不用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