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U盘的数据恢复!

楼主(2009-12-18):
一个金士顿2G优盘,现在是插到电脑里可以认盘,也认出了优盘,但是一点击就提示格式化,不过容量是0,用一些常见的软件扫描容量是2T,就是2048G,用WINHEX打开则显示容量为32MB,不知道这种优盘是那里坏了,有什么办法恢复里面的数据。
数据恢复

网友:
找个相同的U盘换闪存

网友:
如果数据重要就数据恢复,如果不重要,用量产工具量产哈。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如果不要数据的话,可以试一下量产

网友:
用WINHEX,选择物理磁盘打开,如果看到的扇区数不正常或者打不开
那就是硬件层面的问题了
保守维修的话先加焊一下FLASH,不行就只有照LSD几位的建议去做了

网友:
不要数据 就量产 要的话 就慢慢用 WINHEX之类的慢慢搞

网友:
还是DBR坏了

网友:
可能是存储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