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做BGA之前是不是必须用恒温烤箱烘干主板

楼主(2009-12-18):
请教高手:做BGA之前是不是必须用恒温烤箱烘干主板

如果不烘干主板的话,是不是容易变形。另外冬天做BGA有什么特别注意的。谢谢

网友:
也不一定都要烤的,有些板子相对厚一点的或是有铅的板子不烤也没什么大问题,只不过是烤过后相对安全一点,不过有些板烤了也一样会变形,太薄了

网友:
我做就从未烤过,烤主要是为了防止起泡。跟变形没多大关系。预热好才不变形。

网友:
从未用过。用的三温区的BGA,只要温度控制好啦可以说100%

网友:
我们都是用个自做的BGA台子先慢慢加温到70度左右让它在上面烤半个钟了再做。没发现起泡过。变型也没有多少。

网友:
你等于用BGA机代替烤箱烤了。

网友:
理论与实际总是有出入,现在维修都这价格了,还烤个啥,作作桥也就值个百把几十,上去就作了,还要烤个五个小时再作桥,还有啥意思

网友:
昨天,刚进了个芯片,一开包装就做了上去,没想到起泡了,那个后悔。要是烤烤就好了。还有块主板做南桥2次一直连珠,第三次我放烤箱里考了半个多小时,不变形了!(北方即使干燥,南方潮湿加上天气冷潮气散不出来导致起泡,废了芯片)

网友:
理论与实际总是有出入,现在维修都这价格了,还烤个啥,作作桥也就值个百把几十,上去就作了,还要烤个五个小时再作桥,还有啥意思
引用 网友A:

不值钱了也还是烤烤好,有句广告叫“烤烤更健康”什么来着?也许我没有记对。

你看楼上的没有烤就后悔了,爆了芯片不就更挣不到钱了。其实烤一下看似浪费时间,实际一次做成,保修期内不出问题等于把时间挣回来了。

网友:
说实话 遇到了南北桥坏了还是不要修了的好 直接换主板

网友:
真有这么危险吗?是不是真的哦?
我可能前面的升温时间拉得比较长吧。。到80再到150都要停一会。。。都从没有开过红外板。。。
只有一次做台式机775 CPU座鼓了。。。做本本的BGA。。。从来没鼓过哒

网友:
一切正在进行中~~~~
经验才是最真实!!!

网友:
我遇到一个神奇的事,一块笔记本板本来要做桥的,但是我都要考下的,没想到考亮了。

网友:
这有什么奇怪的,本来就是轻微的BGA虚,也许你都不用烤,用手指压一下就变好了的。

网友:
我从来没有烤过,只要底部加热均匀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
然后就是BGA  上部份温度调试,不同型号的机子温度都有误差。
建议新BGA机使用前多用坏主板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