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拖影的问题

楼主(2009-12-18):
今天修了个液晶是屏坏了开机白屏,把屏修上了能亮但有重影,后用通用驱动板试机正常,用原厂板子点就有重影,不知道是不是原装驱动板的事,屏线也擦过了,这个显示器是DELL22寸

网友:
看下擦头有没虚焊  或者别的小零件有没虚焊

网友:
一般都是屏线和驱动板的问题,替换就知道了

网友:
请示一楼通用驱动板是什么型号?

网友:
我遇到过3台重影的都是把屏线拨出来再插回去就好了,不知为什么。

网友:
屏线氧化,VGA线接地不良!

网友:
以前也见过拖尾的,是点几个小时拖尾电源保护,去保护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