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nw不定时黑屏

楼主(2009-12-18):
今天修个三星940nw,客户说不一定什么时候就黑屏了,正常的时候输出电压14.4v 黑屏时候:17.3v
SEM2005 正常的和黑屏的时候电压都差补多。就是PMW 输出脚电压一个有,一个没有
电源板开机有哧哧声音

网友:
这个机器有时候用一天都没问题,一般最少也能用上十来分钟的。我查了一天了也没找到毛病。希望高手帮个忙呀 谢谢了

网友:
怎么个黑法?

网友:
先量升压变压器次级的2组阻值,会有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