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独立显卡后 板载声卡自动消失

楼主(2009-12-18):
映泰P4M890-M7 SE 主板: 若用集成显卡(不插独立显卡)时,声音正常.  一插上独立显卡,进系统,无声. 进设备管理查看,声卡就消失了.设备管理器中没有!号或?号,可以排除是中断冲突引起的,(刷BIOS,无效)。
换ALC861(由于没有ALC861,用ALC888替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奇怪的问题。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
是不是两者的中断冲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冲突,插独立显卡后,设备管理器中没有 ? 号 或 !号.只是声卡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