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MRST#的作用

楼主(2009-12-18):
各位老师。请问在I/O 或MS-7中的RSMRST#是什么含义?多谢了!

网友:
就知道是一个最原始复位信号

网友:
复位南桥睡眠唤醒逻辑,可理解为描述待机电压正常!!!

网友:
I/O 或MS-7发出这个信号告诉NB,3。3V待机电压正常。

网友:
南桥的4大工作条件之一!!!

网友:
哈哈 灰太狼好学生不错。奖励你12分 。完全正确!

网友:
个人觉得,字面的意思应该是(主板)重要设备正常复位信号,作用如3l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