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82的主板不能开机

楼主(2009-12-18):
现有一块主板联想品牌机上的,V星代工 ms-7082  ,现在不能开机,测开机针电压没有3.3v,只有0.几伏,该怎么办,有谁修过这种主板,采用了怎样的开机电路,求大虾帮忙!

网友:
你先把开机针到5VSB的线路跑一下,修到它有3。3V再说。

网友:
V星主板一般是由V星专用芯片控制8脚场管输出3VSB电压

网友:
传你主板的图上来看看

网友:
就是V星代工的联想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