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优雅HP500 外接音箱没有声音

楼主(2009-12-18):
有台神舟 优雅HP500  客人拿来说他外接音箱听音乐,听着听着突然没有声了,拔开外接又有声。音箱在台式机可以用。
本以为是系统的问题,重装也是一样,声卡驱动也是官方下载的,知是怎么回事?有谁修过吗?

网友:
耳机插口没声音,应该是声卡或功放的问题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接口的问题了,

网友:
会不会是接口问题啊,或者接头没有插紧啊

网友:
应该是接口老化了吧

网友:
找一份电路图, 看看耳机输出是从声卡还是功放, 有图一目了然.

网友:
要具体看这个本子是怎么接自带音响和耳机接口的线路了

网友:
一般都是耳机插头内的弹片接触不好,换耳机插头试试

网友:
应该不是插头内的弹片接触不好的,因为插头插入时系统会提示插入音箱。也换过音箱也是一样。它是通过一个功放接入这个插口的。我怀疑是功放坏了。功放上面标有BPB TI 79 ZE2FW  是不是这个坏了呀?

网友:
如果樓主已經確認JACK接口沒有損壞,一般情況下功放不會那么脆弱容易損壞,倒是建議樓主先量測JACK接口以及功放附近的電容有沒有被燒壞了,如果沒有的話最后再更換功放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