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S48CP/B上网死机问题

楼主(2009-12-18):
请教SONY VGN-S48CP/B上网死机问题。
       具体表现为:跑2003 3D MARK,连续跑了7,8遍也没见死机。而上网时,不管是用无线还是有线(具体是你要不停操作网页如:上下翻动),快则1到2分钟死机;慢则10几分钟死机。如果只是单独挂在网页上听歌测试到现在还没死过机器)
       第一步处理:重装系统GHOST版(电脑公司版、萝卜家园)等多个版本,问题依旧;
       第2步:使用MHDD扫描硬盘,无发现明显的硬盘故障(但是之后重装GHOST系统时会提示FOUND BAD 。。。。。;
         3:更换多条内存测试,问题依旧;
         4:更换硬盘(为2手,安装系统时提示有点小坏道),GHOST萝卜版,测试半小时左右死机了
         5:安装萝卜GHOST(不带驱动),所有驱动从官网下载,打了芯片组驱动,显卡声卡驱动,无线网卡驱动,其他驱动未打。目前正在测试中。。。
      跪求各位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热一下南桥看看

网友:
南桥做下试试看。

楼主:
恩,谢谢楼上,不过还没到杀主板的时候。测试过程中,还死,不过是自动重启。换上跟原装1G三星金条

网友:
哦就学到一点

楼主:
mamade,咋上下翻新浪NBA网就死机重启;在论坛上逛好像没啥问题。

网友:
网卡有电路有没问题啊

网友:
硬盘这个东西难说哦,你能不能搞个全好的硬盘来测试下啊。。。。。

网友:
這種情況一般都是主板的問題了,況且樓主都已經反復驗證過硬盤和系統了,還有一個就是需要確認的是樓主的機子是不是只要連上網絡就死機,如果這樣的話建議查看網絡接口,網絡芯片這塊有沒有問題,最壞的打算就是殺個南橋或者加熱南橋了

网友:
你都排除过了,那只有杀主板了 个人建议还给网卡芯片加焊一下不行就换 还有线圈

楼主:
呵呵 ,测试中。大家等结果额。我看是属于板卡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