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问题没有解决

楼主(2009-12-18):
技嘉给联想代工的主板,型号是GA-8ISMT,此主板3.3V电源对地只有10欧姆,CPU供电滤波电容正负之间只有5欧姆,用打阻卡打内存插槽正常,打AGP插槽不正常,RT9173第三脚没有基准电压输入,跑线没有跑出来,下面是此主板的故障点,希望高手给予指点,谢谢了!

网友:
测量一下第二幅图中CPU供电电感对地的电阻
如果确如你所说,只有5欧(不上CPU的情况),属短路情况
需先讲此处的短路故障先排除。常见的故障点是场管,电源管理芯片,北桥

网友:
大哥很明显CPU供电短路了!没上CPU量吧,有的CPU会直接量MOS拉低对地的!

网友:
见过最多的还是北桥问题了 ,这种故障一般不修了 。

网友:
PCI A14脚那么小的阻值,测一下USB的对地阻值如果也很小,那没得说了就是桥坏了,我今天就修一块这样的

网友:
打APG插槽的AD线,阻值正常

网友:
滤波电容一脚接地,一脚接电压,看一下上下管是不是LD101,他是结肠型场效应管,不通电是这样子!

网友:
请问西峡翱翔LD101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