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0H怪故障将所有的电路板装回铁壳里面就能亮几秒

楼主(2009-12-18):
联想L190H怪故障开机屏幕亮几秒就黑了,把机子拆完发现用电源板驱动板接上屏就能正常点亮半天都没问题,但将所有的电路板装回铁壳里面就能亮几秒。。。。。有谁碰到这种问题吗支援一下。。。。感谢了
联想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好像是驱动板跟电源板的排线接针假焊,你慢慢的查一下板与板之间的接口

网友:
今天试了还是老样子会是灯管有漏电吗?

网友:
是呀,查看线路是否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
安装不好啊

网友:
亮几秒的意思是 哪里亮几秒 指示灯 还是灯管

网友:
仔细检查下,高压板有没和 铁壳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