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包收不到

楼主(2009-12-18):
我的电脑本地连接已经连上了,数据包能够发送,但是数据包就是收不到,请问大家为什么?谢谢

网友:
以前用NF7的时候也试过,用路由可以上,但直接接MODEM上一下就自动断,就算连上,都无数据交换

网友:
和Modem的接口会不会有问题??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