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未解决的问题

楼主(2009-12-18):
技嘉给联想代工的主板,型号是GA-8ISMT,电压3.3V对地10欧姆,CPU供电滤波电容正负极之间只有5欧姆,RT9173第三脚没有基准电压输入,用打阻卡打内存插槽正常,打AGP插槽不正常,请高手给予指点,谢谢!下面是故障点的图片。

网友:
6520 就是个 PWM芯片  跟 RT9202一样
393 是电压比较器 信号的比较作用
FAN1655 PDF http://www.icpdf.com/partnoview.asp?id=865855_26920
那个电容是个钽电容。VCORE对地5 可以先拆除它!但是VCC3对地10也许是对的哦

先回这么多了

网友:
有些板3.3V对地10欧有可能也正常,如果不正常触发或者强行触发一般会有芯片或者元件发烫

网友:
呵呵,我用的就是这板子!还好一直很正常!

网友:
谢谢月亮(超级版主的回答),可是为什么我用打阻卡打AGP电源VDDQ阻值只有4欧姆,不知道对不对,还有我想知道你的联系方法,能否告知。我的邮箱是lilide@163.com

网友:
im 没 上过課的娃子吧

网友:
你这个板子 CPU那里的电感都有1个变色了 管子还没烧吗  我估计下管已经击穿来吧 你一个板子的问题也问得太多了 不用满板找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