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点位图

楼主(2009-12-19):
上传一个V3000  点位图   希望对有需要的人有帮助 hp v3000

网友:
楼主的使用方法

首先打开点位图找到你需要的焊盘或者元器件,单击鼠标左键显示一个编号,在按键盘上的C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你需要的焊盘或者元器件的编号,单击OK ,就可以查到你需要的走线了,按C键弹出的对话框可以同时输入3组您需要查的焊盘或者元器件,如果您只查一组,那就只输入一组就可以了。打开点位图之后  空格 是翻页也就是板子的另一面,  R   是旋转   ,只研究到这了,说的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点。

这样也叫使用方法? 忽悠人骗分的吧?

网友:
大懒虫,看过有没有用的?

有用我也下来看看啥怎样滴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D

yzz163 -6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2010-03-19):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很多图吧,能换个清华同方K400的吗,板号是A21 NPB VER

网友(2010-08-11):
是AMD的CPU啊,晕了,下了一个,不对号啊,有INTEL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