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热风枪保护了

楼主(2009-12-19):
8025热风枪   开机有热风    大约4秒左右停机了    拆开手柄    在4机    一开机电热丝发白  (感觉像是过流,不知是不是)  在这4    5秒时间内保护,   同时风速能调整,温度无法调整     才学修主板    风枪电路板只有这么小,但就是找不到原因在哪。帮帮忙啊。。。

网友:
查温控电路,看看可控硅是不是短路了,这情形是热保护了,温控反馈应该是好的。

网友:
检查一下可控硅是否短路 还有调温电路 就是调温度的那个旋钮顺着他找线 这种情况应该是哪个元件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可控硅短路了,电压不受控,你量量大散热片那个可控硅,应该击穿了。

网友:
恩,就是可控硅挂了,大散热片上的那个

网友:
散热片上那个可控硅代号是  m8jz47   5-A    请问用什么型号的代换啊,买不到一样的啊,,,谢谢。。。

网友:
双向可控硅
部件型号  SM8JZ47
封装
管脚数  3
表面安装型  N
RMS导通电流IT(RMS) (最大)  8 A
峰值重复关断电压VDRM  600 V

网友:
用BAT41吧,绝对行

网友:
高手众多  佩服啊!

网友:
问题原件终于找到了,是个三端稳压管损坏了,代号   317  JRC M2052G   请问用什么可以代换啊?测了很多块子,都不能代换。

网友:
是以机壳办散热片的两块三极管中的一块,原图片上没有照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