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硕电源,型号:ATX-308WB&P4短绿黑线散热风扇动一下就无输出。

楼主(2009-12-19):
该电源是在维修电脑处得,得到之后是一个剪掉20针满脸灰尘的电源。开机后检测没有发现可疑元件,找一20针电源线按颜色一一对应接上,焊完后板上还剩两根线,一根是红线,另一根是棕线,在板的三分之一处,不知道是什么线。在无源功率效正处接上一个负温系数的电阻,接上电源线裸板试机,输出电压基本正常,只是3.3为3.512V。高兴的装进机壳没有电压输出了,测有待机5电压,又拆机,测得这个功率效正电感不通,再看板上胶封处,就是电感两端原来是用一根短接线,由于焊回电感的时候没有焊好短接线,所以没有电压输出,看来这个电感是做样子的,没有起到作用,后装回电阻试机又正常了。再装入机壳工作一段时间,不工作了。测还是有待机5V电压,只要一短接绿黑线风扇动一下就没有输出了。该电源是使用的IC型号是AT2005B,在这里请那位大师能提供AT2005B的资料及维修经验。首先谢谢各位大师指点传经!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电源类似这样的,短接,风扇微动,然后什么反应都没

网友:
看看这个.不过一看你的电源质量不好,不值得修.

网友:
看看这个.不过一看你的电源质量不好,不值得修.
引用 网友A:
[/quot
     您好!你说得真对这电源质量不好,我都是用航嘉电源静音王。我只是当作是一种维修技术想把这只电源修好,掌握采用该芯片技术的电源该怎样修,同时也把时间混过去了。因我不是专业的,只是一个电子爱好者,觉得好玩,还可以混时间。两得,一混时间,二学电子技术。乐在其中。朋友你能提供这方可的资料和经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谢谢你!你提供的资料我已经下了看后,我很喜欢。再次谢谢你不保守好思想。向你学习这方面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