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奇怪的问题,断开电源后电源指示灯依然常亮?

楼主(2009-12-19):
一台LG笔记本,每次断开电源后电源的指示灯依然常亮,只有把电池取下后才会灭掉。。。

网友:
你这个故障属于插上电池灯就亮了,指示灯就有了3V的电压了,你看有3V转换电源芯片或管子有没有问题,还有接口什么地方有没有短路,再就是EC和充电管理芯片了。

网友:
检查电源管理IC有 没有坏

网友:
这台机子进过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