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无法识别,求救

楼主(2009-12-19):
迈拓40G硬盘,开机显示硬盘错误,进入DOS没认到硬盘,但BIOS中可以认到
使用MHDD,PQ,GHOST,FDISK,DISKGEN,KAVFIX,LFORMAT等一系列磁盘检测软件,均提示无硬盘,或检测不到硬盘
可是BIOS中却可以识别到硬盘,这样的硬盘应该如何着手维修,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把硬盘跳线重设置一下

网友:
刷拉,没认到

网友:
DM重分区看看

网友:
硬盘跳线都跳过了,IDE线也换过了,DM都认不到硬盘,所以没办法操作

网友:
这样只能用PC3000之类的专业工具来修了。

网友:
如果是MT的盘
再BIOS里多半认的是系列号,也就是说根本没有认盘

就如SD所讲,需要用PC3000等专业工具检测盘的固件损坏情况

网友:
若BIOS里能够认到的话,一般硬件上没有问题的,主要看看,硬盘的跳线。在者,数据线。看看,不行的话,需要PC3000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