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硬盘容量变小,能修吗?

楼主(2009-12-19):
一台笔记本以前就有一个故障了:每次开机第一次都不一定能进系统,显示的英文大概的意思是引导区损坏。然后多重启几次又可以进系统。
    但是最近重装系统,重新分区以后,硬盘只认到500多M(本来是80G)试过很多方法都不行(外接移动硬盘也只认这么多)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修复?

网友:
用MHDD看下是不是被HPA了,如果不是,就要用PC3000之类的专业工具修了。

网友:
硬盘的DPT出错误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本着先软件后硬件的思想检查了。

网友:
用diskgen先看看是什么情况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