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5电池拔掉充电灯仍亮,电池一直处充电状态,好方案另奖20元,求维修思路有效一天

楼主(2009-12-19):
HP CQ45拔掉外接电源充电指示灯仍亮,电源接口的一指示灯仍亮,电池一直处于充电状态,该机只用外接电源或只接电池均可正常开机,外接电源和电池,电池可充电,一句话:功能使用上一切正常,可充电可放电一切正常,就是拔掉外接电源充电指示灯仍亮,测电池一直处于充电状态(电池肯定是好的,在其它本本上使用正常),求解决思路,若思路被采用并解决了问题,另奖20元人民币(支付宝支付),说话算数,有效期一天,请高手支招!附该机图纸及电池实测的数据!
另外在用万用表测量EC第127脚AC_IN时灯很快就灭了,该板上EC和充电芯片均换的新的,不需要再怀疑!

下面是全图纸

la-4102p_dis_0225已确认是HP CQ45 DV4 PCI-E支持BIOS跑码.pdf

网友:
我认为关键在于1脚 CHGEN#,没有这个芯片的PDF,不知道这个脚的详细资料
但从字面上取理解,应该是充电允许信号,低电平有效

当有外接时,PQ112高电位;如果此时接有电池且电量低,EC会拉高通往PQ113的FSTCHG信号。
从而使CHGEN#有效,并开始充电。
所以个人认为可先在故障时测CHGEN#和FSTCHG信号
重点:PU102,PQ112,PQ113,及其外围元件,EC的FSTCHG信号

网友:
记得一朋友修到个HP的就是充电指示灯亮,单用适配器和电池也都正常就是灯亮,桥 ,EC基本都换了
最后他是刷BIOS刷好地,你可以试试

网友:
上传下充电芯片的pdf
我觉得和充电芯片的关系不大,应该是上级或者下级的原因,因为从楼主测出的结果来看,因为前3个都正常,但是没有前3个数据一样而最后一个数据不一样的。同意孤帆的说法,重点查下pu102的工作条件,pq112,pq113是否正常工作,fstchg信号是不是正常,可能是有元件性能不良导致的。再就是楼主可以从led灯那里开始查,向上查下,看下led的控制是不是正常,我觉得这样应该是快点能

网友:
既然 是 AC_IN 不能保持高电平 我觉得 这是一个突破点,首先来分析一下 ACIN得来由:
根据图纸可知是ACIN到D13的1PIN,由3VL上拉的AC_IN得以保持3.3V得高电平发往KBC,如图1所示。

             (图1)
那么ACIN的产生是再PU102B上,VIN经过电阻分压器和PU104输出端比较,正常情况下是能再第7脚上出由VIN上拉的高电平,具体有多高?只要能隔离D13后面的电压就行了。如图2

图2
这里的PACIN也得以产生,驱动PQ109导通让VIN和B+得以接通,主供电未机器供电。

在PU102上,第3脚由分压器输入1.32V电压,假定输入电压卫19V。大于REF,1.24V.输出由+3VL上拉的STD_aDP,同时驱动PQ112导通。
当KBC 工作正常,并通过IC2总线或者其他适配器电压检测电路 检测到需要充电而且!AC_IN也输入正常,还有适配器检测信号也输入正常如ADP_ID,适配器当前电流ADP_I也输入KBC。
则会发出FSTCHG为3.3V高电平,该电压首先驱动PQ113导通,将CHGEN#和FSTCHG#一并拉低,而且会经过分压器输出为2.75V的ACDET到充电芯片。

  根据BQ24740的PDF可知,当ACDET输入电压大于2.4V时候,冲点芯片处于活动状态。
尔CHGEN#输入到BQ24740就打开了冲电动作。

这个板子我没修过,如果有板子厕所 则能保证分析的正确性,纸上谈兵 如有错误之处 希望楼主和其他朋友包含。

网友:
现金奖励是应该的。这种求助方法很好

网友:
这种机器设计的比较复杂,检测点很多,电路又容易出现问题,不知道设计人员是怎么想的

网友:
      首先谢谢大家,根据大家的提示,细细的查了下,LM393和PQ112和PQ113均是好的,D13也是好的,给D13上拉的一个10K电阻好像阻值不对,拆下后测有120K,换了个10K的故障依旧想问一下,若无电源,只接电池,ACIN是不是应该为低电平,现在该板插电源为ACIN为3.3V,插电源及电池ACIN为3.3V,插电源及电池再拔电源ACIN还为3.3V。
      另外根据下图,若插电源及电池再插电源这个VIN是不是也应该为低电平,图中前面状态下测VIN为11.2V,这又是哪儿的问题呢?

网友:
LZ,
现在引起只装电池仍然充电的原因是CHKEN#有效
查查为什么在没有VIN的情况下PU102会输出高电平

网友:
这么晚了,还在看贴,好感动呀,感谢孤帆版主,现在主要问题就是这个PU101(LM393)7脚一直输出高电平,去掉电源还是,而且VIN为12V

网友:
重新看了看那图纸
当交流断开时,VIN应该等于0吧。
如果VIN=0:
PU102(LM939)的两个同相端 3脚 5脚都没有电压输入
两个反相输入端也没有输入(因为1.24V的REF电压是由VIN经过一并联稳压器产生的)
VCC端8脚没有电压输入

故当VIN为0时,PU102输出应该呈高阻状态
因3VL是存在的,因此PQ112G极高电位
此时CHGEN#是否有效,取决于FSTCHG信号

不过说回来,既然断开交流后,VIN就应该为0了是不。除非是这条回路出问题了
测量一下BATT B+ P2 P4 的电压看看

纯属纸上谈兵,有误之处请指正

网友:
插电源及电池再拔电源,测VIN为12V  P2为12V    P4为12V B4为12V,PQ102 P沟道 G为12V D为12V D为12V,PQ102不工作

网友:
查了整板电路,没有发现异常,此本本为进水机,是不是夹层有短路,把电池的12V回到ACIN上去了。

网友:
只装电池,取PQ101试试

网友:
参考一下IBM t4系列的,有一个二极管坏了,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
取掉PQ101 和PQ102 依旧

网友:
估计就是单独上电池的情况下VIN有12V引起的
BATT是怎么串到VIN去的

网友:
单独上电池,VIN正常为0.5V,上电源及电池再拔掉电源,这时VIN为12V

网友:
问题估计还是在ACIN上面,EC误认为适配器接入...

网友:
P沟道串路问题吧。。断电后VIN还有11V左右 。呵呵 主板也常出现串路呀。你查下PU102的 输入是不是高电平吧。或者输入端接的pr113电阻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