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为何拖不起负载

楼主(2009-12-19):
我这里有很多电脑电源,原因就是通电 正常,进系统时就不行了,电脑在运行,可显示器无显,有的是显示器超频,明显是电源拖不起负载,这些电源都是旧的,外观都是好的,我以前在电源厂做个维修,但我们都是修的新机,很多这种问题都是电感和MOS以及滤波电容的问题,工具仪器也齐,但久机我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换了也没好,望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元件老化了,把电容、整流管、开关管更换试一下。

网友:
哦,也只能这样了,对了,我手里有些台湾达威电子有限公司内部的一些电源资料,那些是我以前修机时复印一份带出来的的, 带PFC电路,功率在600W-2000W的通讯电源,还有一款是技嘉带软体控制卡,功率1200W的电源图纸,不知在国内这些东西用不用得上,用得上就发些上来

网友:
相当用得着,能发上来得谢谢你啊!大功率的很少见。

网友:
给我也来份,记到起呀

网友:
哦,也只能这样了,对了,我手里有些台湾达威电子有限公司内部的一些电源资料,那些是我以前修机时复印一份带出来的的, 带PFC电路,功率在600W-2000W的通讯电源,还有一款是技嘉带软体控制卡,功率1200W的电源图纸,不知在国 ...
引用 网友A:

发吧,来者不拒,我给你加分!记得打包发上来,原汁原味。

网友:
可以,但图纸有些旧了,恐怕看不清,用相机照下了再发上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都是滤波电容失效所致,另外整流管软击穿也会造成这样的现象,滤波电感失效的情况很少见

网友:
拆开看看 有没有电容鼓包漏液的!

网友:
电容全换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