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主板进windows系统画面就关机

楼主(2009-12-19):
abit主板 进系统就关机 做系统正常但是到windows得界面就关机了 电源换过内存换过硬盘没有坏道数据线都换了 硬盘也低格过了 做完系统认完驱动后关机再进windows画面就关机 急急急 那位高人经历过此主板的故障 硬盘想跳线没有跳线的地方

网友:
都换过了 刷下BIOS试下

网友:
硬盘也换过了 看来是主板的设置问题  那位高人经历过 该怎么调试 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