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没

楼主(2009-12-19):
有一台dell 1440的笔记本,进过水,换了3v的电源管理芯片,i/o和南桥,开机后报
RTC mode fixed time and date may be wrong
invali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pllease run setup program
internal hard disk drive not found
to resolve this issue try to reseat the drive
time of day not set please run  setup program
strike the f1 key to continue f2 to run the setup utility
press f5 to run onboard diagnostics
这个错误,然后断电后再重启就黑屏,清cmos后又能显示。
有时能过logo,有时在logo就不动了。更换过32.768的晶振和谐振电容也没起作用。
各位大侠能帮忙分析下哪里的故障么?谢谢了先

网友:
电池换一下看看,BIOS重新设置。

网友:
或按F1继续看能不能进系统……

网友:
感觉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换CMOS电池,刷下BIOS设好时间试下

网友:
安装键盘后按f1,f2,f5都不起作用,无法进入bios,电池有电:2.9V,还没找到bios刷

网友:
BIOS恢复出厂默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