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容爆浆正常开机会不会把电源给烧掉?

楼主(2009-12-19):
我有块板子主板CPU旁边有4个电容爆浆但是能正常开机, 可是这台机子有2个电源出了问题  出现了供电不足的现象, 这电源出的毛病是不是跟主板电容爆浆有关呢?  有谁能帮助我解答下呀 谢谢了。  在线等待。

网友:
我就是在怀疑电源短时间出现供电不足的现象会不会就是主板电容爆浆引起的呢?谁帮我解答一下呀。

网友:
不会烧电源,但是会有可能烧主板上的重要元件。

网友:
把爆的电容换了吧。

网友:
一般来说不会烧电源的,顶多就是开不了机或者死机重起等故障.

网友:
一般会烧主板元件。。

网友:
不过电容爆有可能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所以电源&……%

网友:
好的 真心感谢你们, 我知道怎么处理了,呵呵 把坏掉的电容换了就可以了。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映泰的板子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冬天的时候需要遇热 才可以开机 要不然到一开机的位置它就不动了, 重启好几次才可以进的了系统,

网友:
先换个好电源要不你换了电容还是会出问题的

网友:
一般是 电源的电容爆了      会引起主板坏

网友:
如果主板的电容换了,用电源还是供电不足或者不稳,你可以用万用表打一下,看是不是电源的12V供电和其他重要的供电都不足。你可以取下电源把里面的12V等的供电的滤波电容都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是电源影响主板

网友:
一般不会烧其他东西的

网友:
电容爆经常出现死机蓝屏,进不了系统

网友:
一般不会烧其他东西,坏大了,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