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算时钟和复位正常吗?

楼主(2009-12-19):
插上MINI假负载卡···时钟有1.6V    复位3.3V
   这样可以说明这个板子的时钟和复位正常了吗?

    这个机器是TCL  t10的··故障是开机通电无显·插上诊断卡不跑码   插上MINI假负载卡···时钟有1.6V    复位3.3V

求师傅们接下来要查那里啊?

网友:
用CPU假负载测下罗

网友:
上真CPu有1.2v的主供电   上假负载没有主供电~··不知道是假负载的问题··还是CPU座的问题··

上真U  一会就自动掉电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虚焊了吗?

网友:
PCI有复位,并不等于CPU有复位!!

还需要检查CPU_RST

网友:
5 樓說的對,看复位信號有沒有到CPU來,是不是在北橋過不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