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M2000奇怪问题

楼主(2009-12-19):
硬盘不引导 老从复从网卡引导 BIOS下能检测到硬盘 在DOS 下的DISKGEN里检测不到 用光盘进PE 查看硬盘分区 里面的数据都正常  换过南桥 把网卡拆了也没用

网友:
你换个硬盘试试说不定会好!!

网友:
建議樓主對BIOS啟動項設置硬盤啟動看看,順便看看ACPI選項設置是否OK,還不行的話就像樓上說的,換個硬盤重裝系統看看

网友:
好像这款机器有硬盘转接口的,修过一以台ZE2000因为转接口坏引起时类似楼主描述的故障

网友:
我前天修了一台一样的。。是硬盘出了问题

网友:
看看硬盘过来的数据线     此机南桥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