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 420m不开机

楼主(2009-12-19):
旭日 420m不开机,拆机裸板,怎么整都开机,那位大侠有
的给兄弟传一份啊,急用。这里先谢过啦
不开机

网友:
慢慢装,看看装到哪一步不开机的。如果祼板正常的话要图纸也没用的

网友:
420直接插充电器不开机,非要上电池后才行,网上都说是通病,板子问题,还没查出来

网友:
是不是装的时候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这种现象还真是少见的

网友:
是个批量问题,还不知道怎么修,听说要换主板

网友:
看看休眠开关

网友:
这个应该不 用图纸的,是机构问题吧!

网友:
看下图纸 搜索一下又没有图纸吗,晚上拿回家研究研究咯

网友:
装上后你插的那些东西 先拿下来在裸板状态下 试试 如果 正常那就是 没装好或是外壳有问题

网友:
光驱部分又问你你看看我的修好了

网友:
光驱没装好啊

网友:
我现在手头就有一台旭日420A的,插电要过2分钟按开机才能开,好像是通病,低温不开机呢

网友:
装机的时候一定要仔细 绝缘要到位 按装过程中 装几个件就开机测试下 没问题再继续往下装

网友:
细心装装,可能哪里装短路了

网友:
没装好吧 有纸每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