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845的第7脚PG信号5V是从哪来的?

楼主(2009-12-19):
一台NEC的老机器。CPU电感没电压,查CPU供电芯片MAX1845的工作条件,除第七脚没5VPGOOD,其他电压均正常。于是飞了个5V给第七脚,结果开机后七脚电压仍旧为零,难道是和第七脚相连的线路中有短的地方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问题二,MAX1845的第7脚PG信号5V是从哪来的啊?求助中哈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但对地打阻值又没短路的迹象。。。郁闷啊

网友:
CPU核心是最后一个工作的,查查其他各个电感电压正常吗?

网友:
跑MAX1845的7PIN

网友:
PG信号一般是漏板开路输出的,如果芯片内部的MOS管不关断,别说是接5V了,就是接10V也不行,都对地了。除非是把那个引脚撬起来。不过那没任何意义的

网友:
它是输出端,不是输出端啊.7脚
OWER GOOD信号输出端,开漏极输出.5V从其一上拉电阻100K中过来.

网友:
电路部分如图

网友:
呵呵,你电没有出来,那会有pg呢

网友:
这个是芯片自己产生的.你飞线是没有什么用的.自己看看PDF图

网友:
有理。。那他上拉电阻上的5V是什么用的呢?

网友:
老大 CPU供电不是MAX1845好不好 电压PG信号是给CPU供电IC的 妮把其他没出来的电压搞出来就好啦 晕死

网友:
5VPG是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
是我错了。1718的CPU供电。现在问题是啥电压都有了,但就是不能开机,电流停在0.4A,CPU没温度。但CPU电感上有1.7V(奔腾四),没思路啦

网友:
应该是从5M来的吧

网友:
拓维科技
0.4A不过CPU了,重点检修MAX1718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或管子正常不,上下管性能不良

网友:
CPU上的1.7V是 不 是 太 高了

网友:
妮这个问题供电有了但CPU不热 要么CPU坏了 要么是没复位 北桥更换个 或查下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