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显卡加焊的温度是多少啊?

楼主(2009-12-19):
我着有一台IBM T30的机器显卡坏了想换一个但是他的显存颗粒是全封胶的.一加焊锡株就从显存颗粒边上积出来了.我用的BGA型号是深圳*词语被过滤*实业出的
RW-*词语被过滤*焊台.上部温度是160度下部温度是255度.不知道你们都是用什么温度焊接的.特此请教!

网友:
BGA是下部温度要高么?我的怎么是上部温度高那?把显存那部分用锡箔纸包一下再调整下加热温度就行了那,我做了好几台了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上部温度好像有点低了,有铅的锡球到少要183度才能融化的。你上部的温度至少也不能比它低

网友:
问题是有封胶。。。楼主不好做吧

网友:
T30的显卡比较难焊,之前我焊坏过两块,温度高了,,之后用黄胶带贴住显存,温度一点一点往上加。有时可以用镊子支动旁边的电容看看是不是溶化了。

网友:
先把胶拿下。。难后在上下一起加温。。。不就行了吗

网友:
下部温度 160 上部温度 应该是200左右。。 LZ 的词语被过滤机器真强  外星来的 呵呵

网友:
上190 ,下260是怎么回事啊,上楼,能说说吗

网友:
我晕  怎么是上面1901 下面260啊 一般我们做都是上面290 下面200 但是没还是没做过T30显存和显卡在一起的

网友:
温度一步一步的加上去,感觉快融化的时候用镊子轻轻碰一下芯片是不是动了,加热10秒就可以取下了,有胶的话,可以先用风枪加热,用针把胶挑掉。如果是新手的话最好先用费板子多练习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加热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但是不建议温度调的过高,这样容易损坏芯片。最后两个档的上下温差个人经验(可能机器不同,作用也不一样的)都是10度。

网友:
买个显卡35  换上去就是啦 !  换显卡 不用BGA  直接用850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