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温区微热风暗红外混合型BGA返修台

楼主(2009-12-19):
下面这款三温区微热风暗红外混合型BGA返修台,做有铅、无铅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没有人用过这款机器吗?

网友:
大头的缺陷就是BGA封装的芯片比较密集的话做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可以的 我就有台 这是潘工做的吧

网友:
就是潘工做的,是不是如3楼所说的上加热比较大,BGA封装的芯片比较密集的话做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俺使过,这台做本本北桥没问题

网友:
做775的座子和nf4的无铅桥如何?

网友:
有点简陋了。不好用

网友:
楼上用过?

网友:
很好用。温度很均匀的

网友:
有见到好东西  不过好像我现在还用不到  不过先学了

网友:
下加热边上的两根加热管就是第三温区

网友:
我都是用土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