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2-19):
通电后,有叹号的哪个灯不停的红绿交替狂闪。无法自检。哪个哥们对三星内行的帮助下。
三星

网友:
换个新鼓试一试 这机器有芯片记数的,,,

网友:
维修公司
估计也是清零问题,新鼓要450以上哦.

网友:
换鼓或芯片.
没别的办法

网友:
这个三星1641 2241 2245等机器,如果是粉芯片到期了,是可以打印随机测试页的!一般情况下,应该换永久芯片比较经济,不过,要注意焊工和机器版本,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