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奇怪问题

楼主(2009-12-19):
大家好,,,,今天客户拿来V3000,问题是这样的,,,,,,拿来时开不了机,,,我就重新植株,,做好以后,,,用电源可以点亮,,每次开机都可以。。。可是用电池开机,键盘上的灯都亮的,,,风扇也转,,就是不显示。。。。关掉在开就可以显示了。。。电源跟电池同时插上开机每次都可以的。。。。。。。。拔掉电源,,开机就不行,,第二次就显示了,,,,真还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知哪位兄弟遇到过,,,请说明一下这一般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这位兄弟打字有点像我得风格哦。。。。都喜欢用这个,呵呵,你的这种问题我确实没遇到过,不过我想应该是电池的电量不够造成的吧,或者LZ把本本的电池放放电再试试先。。。。  说的不好别介意

网友:
应该是BGA没做好,再加焊一遍应该就好了

网友:
恩 楼上说的有可能  你在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开不了机,,,我就重新植株,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