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R200开机掉电保护

楼主(2009-12-19):
东芝的R200小机器,按开机键能开机。跑00 0.52A 偶尔开机的时候可调电源短路保护但多开一次又可以开起来,这机子根本没图纸的,CPU是BGA的,换块板要900左右,请问论坛高手该如何维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开机,先查下系统3.3V,5V是否正常,若正常,再看CPU及局部路各大电感电压是否正常,先找出问题部位。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从可调电源保护入手,看是不是有供电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
如果3.3 / 5V正常的話,建議樓主看看PWM模塊電路供電是否正常,個人認為這個模塊供電電壓可能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