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用10多秒就黑屏

楼主(2009-12-19):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17寸外置电源,我拆开一看有一个C5707烧坏了。换了一个,还有把一些空焊的焊点也补焊。测试几分钟正常。装上壳就故障依旧。。。。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电源电流满足不了负载的要求,可以接个可调电源试试!再不行就改个高压板上去!

网友:
你换的话一般要两个一起换,不管你是坏一个还是两个,只要坏一个也得一组全换,还有你的高压包也容易出问题,其实很多时候5707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它发生故障时由于其他问题造成的,没有十足把握就改个通用高压板绝对OK

网友:
可能是某个地方绝缘不好,盖上后,引起某个地方短路

网友:
还有有虚焊的地方吗?

网友:
可能高压变压器和供电的一个电感线圈、与C5707相接的电容还有虚焊,补焊就可以了。

网友:
虚焊的地方也补焊过,C5707都换过了  最后只有该高压条才能够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