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8711F-A可用什么代替??

楼主(2009-12-19):
如题 这近有两块板子 都是这个IO有问题 想问下 可用什么别的IO换吧?
问题

网友(2010-03-21):
脚位图论坛上有。有代换型号的,不过,那种型号怕你手上也没有。今天我试过。可用8708-A代换。本IO好像找不到图纸!是带开机功能的!

网友:
可以用8711F-S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