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操作 使得BIOS 20脚DQ6引脚脱落

楼主(2009-12-19):
野蛮操作 使得BIOS 20脚DQ6引脚脱落 这个是数据线 看不到怎么跑的线路 没有这个线路可以正常工作吗 或者 想飞线不知道去向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看看能不能在论坛里找个图纸。你这样的救助贴真没办法帮你解答。

网友:
肯定可以飞线的

网友:
可以飞线拉

网友:
就是这个板子 我在网上找到了图片 型号是P4IBASD       我也想飞 可不知道往哪飞 跑了一天线路 没跑到 惭愧

网友:
BIOS座子取下来  线路自然就出来了

网友:
把BIOS座拆了,不用座

网友:
不知道你的这块板的BIOS是不是5V供电的.如果是的话,那第17~21脚一般都是连接到I/O上面的.你可以往那边跑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