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L4S5MG主板CPU供电问题

楼主(2009-12-19):
电源管理芯片RT9237+RT9602,RT9237的DVD=1。6V,VCC=5V,VID=一个为低,剩下为高,SS=0V,PWM没波型送出,PG=0V,是不是要查SS脚??RT9237和9602都换过

网友:
写上一个详细的VID组合,另外SS端有无外接的三级管或场管

网友:
SS脚称为软启动脚,当它为低电平时,PWM不工作.当EN正常,SS为低电平时,PWM电路不工作.查SS脚下接的电容.(一般情况下坏的少,RT9241的SS脚接的电容易损)

你这个RT9237的DVD脚是由于个电阻分压后得到的EN信号吧!

网友:
VID组合,0 1 1 1 1(1。6V)    DVD是两个电压接12V上拉分压出来的,SS没有接三极管,图纸中有三极管,板上没有这个管。

网友:
SS低并不一定是造成此IC不工作的原因。9237因为其他原因不工作时,SS端也会为0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可先将此脚电容换掉试试

至于图中所说的三极管到底有没有,最好仔细检查一下,有可能这个管子不在这个芯片的附近过

如果以上都排除了,9237和9602你又已经换过,
剩下的就只有换了场管,并仔细检查一下外围元件是否正常,特别是反馈和过流环节

如果再不好,就不知道了………………

网友:
那个三极管是看到有焊盘,可是没有装那个三极管,现在RT9237的PWM没有脉冲送去RT9602换场管感觉没有用,再查一下周边的元件看看吧

网友:
已解决,是场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