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充电大电流

楼主(2009-12-19):
有片板B+      1.8v   1.5V      都短路,,。把IO   南桥,,北桥,都挂了,。现在都修OK         电池单独可以开机,但是充电大电流,MOS管PQ13    PQ11充电IC我都换了。还是一样的,,你们说的什么隔离电路是哪些,,怎么去修,,给个思路。。本人不会,各位兄弟帮个忙啊,

网友:
高手高手。快来现身。。我在线等着啊

网友:
一个人发贴一个人回,今天放假,基地人哪去了,难道都泡妞去了,也不给俺留个

网友:
没有人回答我,我还是要说,我把PQ39换上一个4800不大电流(我是试着看哪边充电都正常不,翘开也一样的)PQ39  5678PIN都为13V的样子。123PIN都为11.5V左右,4PIN为2V我看这都是好的啊,为什么充电会大电流,IO    充电IC我都换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哪出了问题

网友:
哎,求助了二天没个人回答,看来我得另想办法了

网友:
电池单独可以开机,但是充电大电流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0815-1-1.html说的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也就是说,电池单独可开机,电源也一样,二个同时插上电源就会对电池进行充电,充电时候大电流,

网友:
电池接口的小电阻查下可以有不良

网友:
多大的电流??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台,充电时短路,单独用电池或电源都正常,不过没有修过,客户说不用电池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谢谢各位,这台机子整整发了我一个星期才全部修OK,跑了一天一夜的3DMARK2003都没出现问题交机了,南桥北桥IO全烧了了的,吗的才收400元,哪工程师还说我贵晕了(本人面对的不是客户于是联想售后)

网友:
楼主,讨论一下,最后待机充电电流大是如何解决的,
还有,换南北桥才收400元,会不会少了以点点呢~

网友:
看看无边思绪有一篇和你一样的毛病,你去看看吧

网友:
注意那个PQ39是一个P够导的,以前修过就是这个MOS坏了 ,,

网友:
南北桥都挂了。你还修?????
此精神完全够我学习学习

网友:
LZ你可真能整的噢,南北桥都挂了还去整,,,400够你成本吗?
换我坐在那边玩

网友:
兄弟没办法我们要完成修复率,不管是什么板修复率要达到,95%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还95%修复啊  挺会吹的吗?

网友:
遇到过一次   客户的IBM本本  说他的电池没电了  就用腌师傅的直流可调电源 可是开机后,,电源A 数一下变大了   然后就黑屏一下~   我记得一下字就跳到2点几  然后就一下又恢复了~ 就是反复 ~怀疑有短路 让他把电池下了 ,诶   一下字就好了~电流也不跳~ 屏也不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