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PCI-E ATI X700 R3测试结果 帮忙看下(已解决)

楼主(2009-12-19):
这张卡,神州本子上的,故障是进系统后黑屏,装系统中自动上显卡驱动后黑屏 , 拆下 重新植球后,可进系统 可上驱动,可跑3Dmark 03  但是跑到尾巴时候会有大面积细横条的花,不会死机 还能跑 4千多分

测 R3memid1   log 上的结果我看不来,谁能帮我解说下 谢谢

R3MEMID version 1.13,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4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3MEMID.LOG ...
Extended logging enabled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1] Fill

Failing bits in test [1] Fill
  errcount: 2
  MDA0: 34
  MDB0: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Failing bits in test [2] Data line toggle (GUI)
  errcount: 4500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Failing bits in test [3] RW column (GUI)
  errcount: 9000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Failing bits in test [4] RW page (GUI)
  errcount: 9000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Failing bits in test [5] RW channel (GUI)
  errcount: 9000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Failing bits in test [6] Data mask
  errcount: 15750
  MDA0: 0 1 2 3 4 5 6 7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0 1 2 3 4 5 6 7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Failing bits in test [7] Macro + Micro8x2 tiling read
  errcount: 1379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MDB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Failing bits in test [8] Macro + Micro4x4 tiling write
  errcount: 1612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MDB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Failing bits in test [9] 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errcount: 17999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Failing bits in test [10] Byte swap macro+micro4x4 write
  errcount: 33572032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Failing bits in test [11] Marco+Micro8x2 alignment write
  errcount: 2570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MDB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Failing bits in test [12] Macro+Micro4x4 alignment read
  errcount: 13263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MDB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TEST RESULT SUMMARY:
====================
RV410/M26 (0x5653) detected.
128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1  ] Fill                                                : FAIL
    Error ID G0VB001
  1024 x  768 - 16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34 MDB0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

[2  ] Data line toggle (GUI)                              : FAIL
    Error ID G0VB023
  1024 x  768 - 16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3  ] RW column (GUI)                                     : FAIL
    Error ID G0VB024
  1024 x  768 - 16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4  ] RW page (GUI)                                       : FAIL
    Error ID G0VB025
  1024 x  768 - 16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5  ] RW channel (GUI)                                    : FAIL
    Error ID G0VB028
  1024 x  768 - 16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6  ] Data mask                                           : FAIL
    Error ID G0VB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7  ] Macro + Micro8x2 tiling read                        : FAIL
    Error ID G0VC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8  ] Macro + Micro4x4 tiling write                       : FAIL
    Error ID G0VC009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9  ] 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 FAIL
    Error ID G0VC018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10 ] Byte swap macro+micro4x4 write                      : FAIL
    Error ID G0VC021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11 ] Marco+Micro8x2 alignment write                      : FAIL
    Error ID G0VC052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12 ] Macro+Micro4x4 alignment read                       : FAIL
    Error ID G0VC057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13 ] Movblit, 4 align, T                                 : FAIL
    Error ID G0TR055
  1024 x  768 - 16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73A.13 not found
[14 ] HOST_DATA/<f,b>/M2L                                 : FAIL
    Error ID G0TR014
   640 x  480 -  8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51A.14 not found
   640 x  480 - 15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52A.14 not found
   640 x  480 - 16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53A.14 not found
   640 x  480 - 32 bpp ( 75 Hz): TEST PASSED
   800 x  600 -  8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61A.14 not found
   800 x  600 - 15 bpp ( 75 Hz): TEST PASSED
   800 x  600 - 16 bpp ( 75 Hz): TEST PASSED
   800 x  600 - 32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65A.14 not found
  1024 x  768 -  8 bpp ( 75 Hz): TEST PASSED
  1024 x  768 - 15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72A.14 not found
  1024 x  768 - 16 bpp ( 75 Hz): TEST PASSED
  1024 x  768 - 32 bpp ( 75 Hz): TEST PASSED
[15 ] Line slopes/dir/P/solid                             : FAIL
    Error ID G0TR010
   640 x  480 -  8 bpp ( 75 Hz): TEST PASSED
   640 x  480 - 15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52A.15 not found
   640 x  480 - 16 bpp ( 75 Hz): TEST PASSED
   640 x  480 - 32 bpp ( 75 Hz): TEST PASSED
   800 x  600 -  8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61A.15 not found
   800 x  600 - 15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62A.15 not found
   800 x  600 - 16 bpp ( 75 Hz): TEST PASSED
   800 x  600 - 32 bpp ( 75 Hz): TEST PASSED
  1024 x  768 -  8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71A.15 not found
  1024 x  768 - 15 bpp ( 75 Hz): TEST PASSED
  1024 x  768 - 16 bpp ( 75 Hz): TEST PASSED
  1024 x  768 - 32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75A.15 not found
Failure detected.

是GPU 损坏了, 主要是散热片被飞尘赌塞了,长时间高温度导致了GPU不良,因没有相同型号GPU更换,不过现在清理了下堵塞的散热片用着还正常,花屏或者蓝屏的几率大大的减小了很多,已经用了一天到晚没发现花屏了,可以交差拿钱了

300块。。。赚到了

网友:
换一显卡啊。

网友:
A  B 区都有坏位,  加焊主芯片吧,

网友:
降显存频试试~~~降到300以,听前辈讲过

网友:
主芯片可能已经被 搞坏了,显存颗粒是三星的 144 dr3颗粒?
可以 考虑先更换一片显存试下

网友:
我遇到过。就是没有焊好

网友:
300元找你除尘啊

网友:
笔记的一般直接换GPU成功率会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