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星120G新硬盘这样(看图)有关系吗?

楼主(2009-12-19):
[求助中] 我的三星120G新硬盘这样(看图)有关系吗?
我的三星120G新硬盘刚刚买了一个月就出现下面图1中的情况(看黄色的一栏);可是我用了3年的日立60G硬盘一切正常。请问各位三星120G新硬盘继续用下去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帮忙分析一下。要不要去换一只啊?

网友:
三星120G新硬盘刚刚买了一个月就出现上面图1中的情况!(看黄色的一栏)到底有没有关系啊!请有经验的朋友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
这信息告诉你:该磁盘曾经出现损坏的磁区,不过已经影射到备用磁区了!现在为止影射过一次,也就是说有坏区,不过已经修复!
如果变红色,那就得MHDD看看了

网友:
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
这种软件可信可不信!我用这种软件扫描同一个硬盘!相隔几天就会出现不同数据!

网友:
继续用下去到底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帮忙分析一下。是不是要不要去换一只啊?给一点有用的意见好不好!

网友:
模棱两可的话就不要说了。谢谢。

网友:
你同时挎贝二三个文件,比较大的,G以上,听听有没有敲盘声?一般来说这种硬盘质量比较差,但用还是能用的,如果同时挎贝几种文件会出现短暂的敲盘,那么这个硬盘寿命不会太久了.

网友:
这个软件可靠吗? 你用个正版软件测测! 应该没事吧!

网友:
新硬盘有保修,直接搞坏它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