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主板C1不过

楼主(2009-12-19):
磐正754 EP-8HDA5IPRO双桥板,此板插电就通电了,CPU核心电压,AGP,内存电压2.5V也正常.复位正常,就跑C1,不是接触不良,.还有一块也这磐正754的NF4单桥板,也是C1不过,烤过桥,不是桥空焊的因为有几块都烤好了.诊断卡C1中间那个灯亮,不正常.

网友:
看刷下BIOS试下

网友:
不会吧,你确定内存接触良好,有供电?有没有换北桥啊?可能是北桥有问题哦。

网友:
有几块板一样的是好的,换过BIOS,没换过北桥,确定内存接触是好的.还用洗板水洗过了呢,应该是供电有问题,诊断卡C1里中间的那个灯亮.好的是不亮的.一插电就通电.是不正常的

网友:
怎么跑C1?是一开始就C1,还是跑了一会才C1,还是C1-44循环跳变
楼主描述不清楚呀。
NF4的桥空焊多,有些加桥也不一定好的,需要重置或者换桥。

网友:
一开机就跑C1了,就停在C1那里数字动都不动,没有循环跳变。再点复位键能跳变正常。可能是北桥坏了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满足情况下换个U试试

网友:
换过U了,改天换北桥试试了

网友:
建议你换个IO试试 我觉得修板子不能一根筋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先查内存的各个条件都满足了在考虑北桥吧

网友:
IO不行就换桥吧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满足,打一下内存的值,这样的都是桥问题多,有时间重植一下看

网友:
同上,桥的问题大,但一开始就跑C1. 看看是不 是乱码,有可能也是CPU不 工作。

网友:
兄弟这也换桥,成本太高了吧

这样的板子好的才价值百元左右

我们这样的板子都扔了,AM2还值得换个桥

网友:
正在学习换桥中,什么都练习着做,这两块板子也是自己的.

网友:
磐正的主板一开机就C1,看CPU座周围有没有温控的专用芯片,以前换好过。

网友:
cpu座子有没有问题啊·
  要压下··看下是不是接触不量啊

网友:
有时不要太相信诊断卡,插个喇叭试试!再不行写BIOS ,内存打阻值到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