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菁SOKING 754 k8t800 雷击的维修

楼主(2009-12-19):
该板没有集成网卡,是通过PCI网卡打进来的。

待机时3VSB灯不亮。摸南桥发热,更换南桥后可以触发。

但复位灯常亮,难道南桥没换好(新南桥)?

测CPU 电压正常,PG也正常。考虑雷击把其它也打坏,拉低PCIRST。

通电摸I/O发热异常。拆下它,通电这下复位有了,CPURST也正常了,但不跑码。

看了一下BIOS ,SST 39SF040 采用ISA总线传输,看来要上I/O才跑码。

换好I/O后进系统,发现声卡抓不到。

摸声卡发现也偏热,,估计挂PCI总线的设备都OVER了。

换个声卡后,可以抓到了,但无声音输出。

测声卡模拟供电,发现接近12V,测78L05输入与输出已击穿。

更换78L05后,测试各项都正常了。

备份出BIOS,上传论坛。

网友:
PCI总线设备都OVER了
踪影果然是踪影,追踪技术很厉害呀

网友:
大神的追踪术啊,学习了~~
弱弱的问下,这个板子收多少钱为好啊?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