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CPU座旁边的一个写着RT1的标示?

楼主(2009-12-19):
一块板子上CPU座旁边的一个元器件烧黑了标示的是RT1《不知道是多大的电阻 还是RT是保险电阻?
请问下··RT开头的是不是保险电阻啊?
谢谢··
cpu

网友:
可能是熔断电阻

网友:
r 电阻Resistor
t 温度 Temperature

网友:
热敏电阻。

网友:
月饼
那我可以直接找个保险连上去吗··??
·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的吧,电阻是电阻,保险是保险

网友:
超版都告诉你了。是温控热敏电阻,和待机线路有关联,找个合适的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