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服务器的BIOS 是V星代工的

楼主(2009-12-19):
主板型号是MS-9138   PCI上面的小黄标是 060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 ms-9138

网友:
谢谢 我先试试

网友:
木风哥   好像不是你这个    我刷上去 点是点亮了  但是显示BIOS出错 还报警  嘀嘀嘀的 原来的BIOS可以点亮但是进不去BIOS 按DEL就死机  拿到编程器上面 提示芯片是坏的  程序读不出来

网友:
对了 型号MS-9138下面还有个版本号是VER:1